网线连不上

楼主(2011-11-13):
为啥电脑和网线连不上,提示本地连接断开,但是线是插好的,换别的电脑都可以正常上网,把这台机子抱到别的地方也可以上网,说明线和网卡都是好的,可就是连不上,IP地址也都是自动获取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或许这网线的水晶头跟卡口接触不紧~~换个水晶头试试呀

网友:
哦,我想换个水晶头和外加一个网卡分别试一下,因为它们分别连别的设备都是正常的

网友A:
网线接口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个静态IP就可以了

网友:
OK 楼上说得对,换一下试试,还有看看路由器那里插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接口兼容性不是很好,

也许吧,去给客户外接一个网卡,问题解决了,可是我始终纳闷的是,刚组装一个多星期的电脑,这个一个星期使用都正常,可为啥突然就不行了,纠结啊

网友:
又是一怪问题

网友B:
你上个独立网卡试试啊。先排除这些可以排除的啊。测试网线是不是通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个独立网卡试试啊。先排除这些可以排除的啊。测试网线是不是通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和客户沟通加了一个独立网卡,我想知道的是为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是因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