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偏高,求思路

楼主(2011-11-13):
机子是进水的,没有1.05,CPU电压高,
1.05好了,CPU电压还是高
没电压了还有点思路,
电压高了,就蒙了
附个图,大家帮看看,

再加个图纸,给需要的用,

网友:
在线等,大家帮忙

网友:
CPU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现在是1.5V的

网友:
VID 0.14的,
不知道是不是测电压的,

网友:
问问  是什么机器 ??

网友:
海尔的机子,这个好像没关系吧

网友:
有人修过这个吗,给指条路

网友:
量一量PIN 11上的几个精密取样电阻

网友:
FB这路吗,都测了,电阻正常

网友:
浸泡清洗再暴晒3天解决

网友(点评):
试了,不行,

网友(点评):
板子都晒黄了,还是一样

网友:
要沉了,顶下吧,希望这不是灌水

网友:
先清洗再暴晒,不行就要上手术台了

网友:
在手术台了,不知道从哪下刀啊

网友A:
加焊一下VCORE芯片
避免因为VCORE芯片,VID相关引脚虚焊引起VID信号错误

最好也测一下VID信号组合

网友:
个人认为  应重点检查cpu供电电感  cpu电压反馈电路 场管的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VCORE芯片
避免因为VCORE芯片,VID相关引脚虚焊引起VID信号错误

现在VID都是0.14V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CPUCORE 供电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哥给你点给力的思路,不直接告诉你答案 ,直说重点,给你点思考的余地!1.5V代表什么呢?代表没有检测到真U插入!你懂的。。。高手不要喷

网友:
进水的板子是很难修,好了这里坏那里的,很令人头痛

网友:
顺便在给你VID解惑一下!VID一般测对地阻值和电压,具体怎么样的情况要看PDF里面的组合!因为根据芯片组的高低和CPU的等级,所以他们的供电电压是存在区别的,这就需要靠调节VID组合模式来完成了!还不明白的话就多看看PDF把 ,有好处的 !

网友:
不上CPU,测CPU电压1.5算下常吧,上CPU会根据VID调节电压的。

网友:
顶一下,不要沉下去~希望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见此vid 精密电阻两边有无短路 开路情况!!

网友:
VID线电压不对的,楼主故障有没有找到

网友:
主要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取样电阻,反馈的信号不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样判定1.5V电压算过高?什么CPU也没说,依我看,0.8-2V都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VID都是0.14V的,不知道对不对

VID 组合来决定CPU供电电压,VID就是0或1电平的组合(是2进制代码),VID为0.14V应该属于0电平,它们一般都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