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无法触发

楼主(2011-11-13):
刚接到机器,接电有待机,就是无法触发。。。。
待机电压都有,,,,之前有修过,换IO就好啦。。。这机器的IO带资料的吧。。。。这回我就用了R61I机器的IO换上去看看。。
。。可以触发。。。。就是开机无显。。。。。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换上同样主板的IO才可以。。

网友:
那是必须的呵呵

网友:
应该是吧。IBM好多都带资料,不过还好现在没有了。
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