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 2sa1020 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楼主(2011-11-13):
PNP  2sa1020  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2SA1020  50V 2A 0.9W B=270 这个管子好找,很多彩电上都用,可代换型号CK77B,2SB772(注意管脚)
别人说的代换型号基本都没什么用,不现实,这些还没有2SA1020好找,最好是把你现成有的管子型号2SA和2SB开头的找出来,看看哪个参数合适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