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一年多的笔记本液晶屏排线为何烧成碳???

楼主(2011-11-13):
邻居拿来一台亲戚送修过的笔记本电脑让我修,其实他太看得起我了,我修理家用电器比较熟练,修笔记本电脑是大姑娘上大花桥头一回,不过邻居说了本来就是坏的,随我怎么修都行。就当练练手吧,拆开看后才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液晶屏的排线居然烧成了碳状,位于北桥上方的塑料面好象也有些烧糊的痕迹。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通常是什么情况会引起烧液晶屏排线呢?是否能据此情况判断液晶屏巳坏?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液晶屏下方贴的是SONY,外壳下方贴的却又是Notebook  PC/笔记本电脑?

网友(点评):
磨短路,烧了

网友:
山寨索尼。设计不合理,屏线受力太大,表皮磨破打火了。

网友:
专业
山寨的东西还是不行啊,虽然说便宜不少,但是一旦坏了,基本就是报废了……

网友:
呵呵 真的索尼做工还是比较精致的,这个一看就山寨~~~~你有的忙了 ,山寨的机子图纸,配件难找啊

网友:
能烧成这样整个基本上没什么修的价值了,屏线供电以及输出部分一定会有影响,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气好的话可以换个屏线看看情况,死马当活马医

同意!

网友:
山寨的  先测下 屏上的保险,和主板的屏线接口附近的原件 如果没坏换个屏线还能用 我去年修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这么多人说是山寨的,看来应该是真的,我这里是小地方买不到屏线,请问你们都是在网上购买的吗?你那台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去掉屏,外接,主机正常的话,可慢慢接线,线糊了,断的很少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找个显示器外接试试吧

网友:
先看主板坏没'拆掉屏'用外接

网友:
重傷成這樣第一次看到

网友A:
谢谢楼上这么多朋友的回复,受益非浅啊

网友:
山寨笔记本啊 !!!

网友:
山寨笔记本,质量不好啊

网友:
虽然是山寨  的 ,但是感觉散热还不错  至少有铜管风扇压在cpu上

网友:
看到山寨本  头疼

网友:
山寨本。。烧成这样不好修了哦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山寨的本本,不太好找件

网友:
先外接看一下吧,看主板是不是好的! 在说屏线吧!

网友:
LZ有没有外接显示屏试试? 有没有显示?如果有的话就找找屏线吧 不过山寨的确实不好找!
慢慢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这么多朋友的回复,受益非浅啊

这个 百分百 市山寨 本  可以 外接 显示器 看  主机 工作 不  在 来  看 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