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上加热

楼主(2011-11-13):
网上买的BGA上加热风嘴温度不均匀,怎么解决,中间温度高,带网的,配8205热风枪,吹白纸中间焦黑四围不黑估计温差几十度

网友(点评):
在风嘴的网上中间位置用小的方的铝片或其他金属片贴上去,论坛里有先例,我以前写过这贴,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做桥很不放心

网友:
哎,没人肯赐教呀

网友:
我看过一个帖子,说是风嘴离芯片太近了,你升高几个毫米看看

网友(点评):
距离3到4厘米,应该可以了

网友:
肯定有温度差异,不过相差几十度也未必吧。

网友(点评):
真有的,看烤纸的变色程度

网友:
拆掉风嘴温度就很均匀了,就是加热面积太小达不到要求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做小芯片没事,大芯片就得注意点,一不留神就做坏了

网友: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各位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風嘴距離拿捏好就OK

网友:
好像有很简单的办法

网友:
把出风的钢网中间堵住4个孔,要是很小的空就多堵些孔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不知道怎样堵,用什么堵

网友(点评):
要是能拆下网就好办了

网友:
用什么胶水能粘得稳呢,那地方可是高温地带,顺便问问那铝片多大适用,我的是40X40CM的风嘴

网友:
探索者不忍  在风嘴的网上中间位置用小的方的铝片或其他金属片贴上去,论坛里有先例,我以前写过这贴,你可以查一下                        版主  ,查不到呀,真想看看,版主再发过看看

网友:
给你看下我的图你就明白了,其实很简单的,我是用罐式的啤酒瓶,剪成你想要的形状,留3到4个小桩头插进空里用尖嘴镊子固定住。

网友(点评):
然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好像不好固定呀

网友:
又一个土炮探索者,这种网孔密集的我以前用过,风量太小了,还有我那不均匀的风嘴用白纸试了,白纸后面有东西垫着时吹不黄呀,临空吹,纸不平,四周貌似比中间还黄些,但这有意义吗,电路板可不是纸,导热系数不一样的东西,厚度也差那么多。另白色的硅胶好像是507可以粘那个网,以前有人这么玩过。

网友(点评):
不知道隔热用的那个铝箔纸能不能粘

网友:
有没有准确的测量温度方法呢

网友:
晕,基地卖的风嘴孔是不一样大,梳密也不一样,就是考虑到里面和外面温度的问题!

网友(点评):
基地有风嘴买么?多少钱一只?

网友:
做了桥之后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实在不行到基地请教他们去,应该还没过保修期吧

网友(点评):
没买BGA没有什么保修期,只是买热风嘴

网友:
拆掉风嘴温度就很均匀了 风口太小了,那就别固定了

网友:
LZ买的是那种风嘴,发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我这现在不能发图,你在淘宝网搜BGA热风嘴就有很多可以看到了,带网的

网友:
一般带网的,温度好像就很均匀呀

网友:
土炮的效果 怎么样呀

网友:
做成这个样子才好.能解决中间温度高的情况.楼主可以试试啊

网友(点评):
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