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开机电后,电流一猛上,直至掉电,请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11-11-13):
海尔W66 开机电后,电流一猛上,直至掉电,请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板号是N211 NPB BRT:F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的朋友请帮个忙谢谢

网友:
后面有东西短路了。

网友:
没上散热片吧?,,,,,,,,,,,,,,,,

网友:
掉电一般是少电压吧,,

网友:
不上CPU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上次遇到个acer的,少几个电压,但是CPU供电却出来了,一开机电流就一直往上跑,直到掉电

网友:
一般是后级少了电压或者短路才会掉电,也有可能是温度过高导致保护。不过我建议楼主说明白点。电流多少,有无跳变,还有其他一些。。

网友:
用可调电源接上,电流能上到多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