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开机字母闪就进入不了

楼主(2011-11-13):
显卡以前是花屏烤过几次最后一次烤完就开机字母隔几个就有一个字母闪  还进不了系统  怎么回事呢

网友:
貌似没有答案   还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呢?

网友:
还有机会能考好吗

网友:
烤过几次,还能考好吗?

网友:
还是放弃吧。我曾经这样试显卡把主板烧了。

网友:
如果确定 烤的 彻底了     就是显卡没有修的价值了   换吧

网友:
再说吧主要是设备部行用炉子烤的

网友:
没有烤好,按程序修呗

网友:
显卡核心出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是把 GPU 核心改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