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M加电至0.35掉电~!

楼主(2011-11-13):
华硕A8M,集显,AMD3400 CPU NVIDIA 南北桥,加电掉电。机器非常脏,清洁后故障一样,换了个TL52 CPU试了下故障一样(也不知道两个CPU能不能通用),拔掉CPU加电至0.2几掉电,应该考虑哪方面原因呢?会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那你测量CPU供电有了吗,是不是少供电呢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此机做北桥后OK~!

网友:
确实是这个机型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