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速配 pcx8528gt turbo256m 128bit mats 测试结果为

楼主(2011-11-13):
一速配 pcx8528gt turbo256m 128bit mats 测试结果为: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4182            0
FBA[63:32]           0      1793845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798027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6        1836           0           0
A16          19           0           0
A17        1807           0           0
A17          25           0           0
A18        2714           0           0
A18          19           0           0
A19        1976           0           0
A19          25           0           0
A20        1214           0           0
A20          19           0           0
A21        2186           0           0
A21          25           0           0
A22        3720           0           0
A22          19           0           0
A23        1875           0           0
A23          25           0           0
A40      437617           0           0
A41         325           0           0
A42      341328           0           0
A43       58930           0           0
A44         293           0           0
A45     1704675           0           0
A46     1114869           0           0
A47       14221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网友:
此卡做过GPU 也重植过GPU 还换过A区右边从下往上的第一颗和第四颗显存。最后跑的结果都是上面这个结果,不知道为啥。各人修客帮帮忙分析一下,有8500显存定位的朋友帮忙上传一个啊

网友:
右边第一个和底下那个  应该是2条控制线出错了 拆下时要打值啊 不要拆了马上植珠又装上 如果是线路问题不是要搞死?

补充内容 (2011-11-15 10:45):
交叉排列

网友(点评):
按照你的意思!请问下这个他的数据位是怎么排列的呢?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