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206BW显示器屏幕中央轻微闪的问题

楼主(2011-11-13):
今天接了台三星206BW显示器,故障是重复闪下灭,打开后很快就发现了故障所在,原来爆了三个电容,1个25V 470UF ,2个25V、1000UF的,我用同样的电容换上,然后通电试了下,一切正常。然后我就装好显示器,接上信号放那测试,可是,我却意外的发现屏幕中央有轻微的闪,并不影响正常的使用,但是对于讲究的人来说,这也算是个问题,我实在想不出这会是哪里的问题,于是又重新拆开,发现高压板和驱动板都好好的,也没有哪里不对劲,于是就把剩下的电容也给换了,可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希望高手们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将不胜感激!在线等大师

网友:
中间闪?中间一圆圈闪还是一条线啊 ?

网友:
整张图上来看下

网友(点评):
如果拍下来看就是正常的,仔细看才能看到上面的轻微波动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上5V滤波电容(不一定会鼓),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点评):
驱动板上全是固态电容,不容易坏吧,我搞维修到现在还没换过驱动板上的电容呢

网友:
是不是频率没有对

网友(点评):
什么频率?这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A:
这样啊  我上周才搞定一个 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建议你用通用高压条代替  方便又不贵  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
我也没碰过,只是上次有个同行朋友也是屏有水波,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是电容容量变低,换了解决。

网友B:
换一下高压部份的电容,加焊升压圈,电感

网友:
论坛有个相似的例子,是1117波形不对

网友(点评):
你能不能把那个网址给我说下呢,我想看看,这方面的资料我没找到

网友:
先把显示器菜单复位试试

网友(点评):
怎么复位呢?具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高压部份的电容,加焊升压圈,电感

电容我都换过了,难道是电容质量问题吗?不过平时都没事的,你后面说的我可以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我上周才搞定一个 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建议你用通用高压条代替  方便又不贵  免得浪费时间

是吗?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呢,本来昨天都应该给客户报价的,可是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就没法轻易报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呢,本来昨天都应该给客户报价的,可是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就没法轻易报价啊

所以说要搞彻底嘛  检查灯管没问题 直接换高压条上去

网友:
现在已经不闪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肯定是滤波不好

我也这么认为,刚换上的电容适应了段时间就没事了

网友D:
是视频线漏电了吗? 楼主也不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视频线漏电了吗? 楼主也不解释一下

呵呵,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还关注着这篇贴子,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我就在这里揭晓谜底,我把剩下的一个看似没有爆的电容也给换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于是我就把显示器开开一直测试,过了段时间自己就好了。我想这跟16楼的朋友说的电容滤波不好有关吧,滤了段时间可能适应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还关注着这篇贴子,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我就在这里揭晓谜底,我把剩下的一个 ...

这是不是说,换上新电容以后,再烤机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好像汽车一样,新电容也有个磨合期?

网友(点评):
嗯,我是这样理解的,开了段时间就不闪了

网友:
电容也需要磨合期呀,学习了,下次一定要考考机了。

网友(点评):
嗯,哪里都没动,开了段时间就没波纹了,我只好这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