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换HD2400后刷BIOS教程

楼主(2011-11-13):
首先自己Z99D的机器的硬盘拔掉  我给你的BIOS程序解压后 放到U盘  U盘插到Z99D的机器上  开机马上按F4
进到F4 出现 3盘符 ABC  C盘就是你的 U盘 选中U盘中我个你的BIOS程序 回车  选YES  自动刷新 大概2分钟  刷完 会自动关机  证明你刷新成功了   换我的显卡前 记得把风扇清理下 硅胶点上  更换显卡记得电源和电池都给拔掉
    记得刷新程序的时候别把电源和电池拔掉了
下载地:nywxw.com

网友:
没用过啊,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实践的结果吗?Z99D的N卡换成那个HD2400后,开机不显示的,直接按F4可以看到显示吗?我试试发现不行,有什么诀窍吗?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经过测试,楼主的教程正确无误,只是有一点,需要先能亮屏,否则黑屏操作似乎难度太大。今天,我就是先找到一块N卡点亮后,按照教程操作完毕,换成HD2400后OK。
谢谢楼主!

网友A(2012-01-01):
记得刷新程序的时候别把电源和电池拔掉了
请问电源适配器,拔了。电池卸了。。还怎么刷??

网友:
试验结果是开机没ASUS的LOGO而是黑屏,进BIOS后键盘用不了,不知道还有什么窍门?

网友:
谢谢楼上的支持,今天收到货就安装上了,之所以换HD2400也就是这电脑只是普通办公,不玩什么游戏,2400能满足了,然后说下,在用8400的显卡下,按F4进入BIOS模式,把坛子里提供的ROM刷新了,然后就是大概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就成功,自动重启,OH YEAH!我在8400的状态下试了,换了新ROM键盘鼠标也是能用的,正常,只是,8400不能再像往常的那样为我服务了,还是换下吧,插上HD2400,顺利的屏幕有显示,因为我在没刷新ROM前插2400是屏幕无显示的,能正常开机,这次都刷好了,当然得工作啦,来试试大侠们说的开机前会锁键盘鼠标的情况吧,我在开机状态下,按F2,有反应,能进CMOS设置,但是按字母和英文都没反应了,按下电源,再按F4,进入BIOS设置,也可以,再试试键盘,OH YEAH,光标能用,回车也键也能用,这就是说,在用这个显卡下,还是能支持以后再刷别的BIOS的ROM的,现在正常使用中,谢谢大家的支持,特来汇报!温度也是相当低,24度,附件是截图,主要是我不玩什么游戏

网友(2012-02-16):
你原来的显卡可以显示吗 可以的话用原来的显卡刷主板的BIOS 刷后再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刷新程序的时候别把电源和电池拔掉了
请问电源适配器,拔了。电池卸了。。还怎么刷??

换我的显卡前 记得把风扇清理下 硅胶点上  更换显卡记得电源和电池都给拔掉
如果你对Z99的机子了解的话你应该不会这么问,这个笔记本的显卡是独立的显卡板,在CPU散热器那里,换显卡不需要拆底壳,只需打开散热器上边的小盖子就可以更换,所以电池和电源很容易忘记拔下,刷BIOS是用老显卡刷主板的BIOS,刷写后换新的显卡,我说的是在换显卡时要拔掉电源和电池 要不小心会烧显卡或主板的,望大家注意 ,祝大家代换OK

网友C(2012-03-21):
引用 网友B:
换我的显卡前 记得把风扇清理下 硅胶点上  更换显卡记得电源和电池都给拔掉
如果你对Z99的机子了解的话你 ...

请问楼主,有人说刷了A卡的bios,在CMOS里键盘无法使用,请问是这个情况吗。还是像楼上有人说的那样,只是数字英文不能用,回车和上下左右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2-05-13):
搞维修的直上编程器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有人说刷了A卡的bios,在CMOS里键盘无法使用,请问是这个情况吗。还是像楼上有人说的那样,只是 ...

是的 是部分键不可以用,BIOS设置 也可以用以前的8400设值的,设完再换新的2400啊!换后BIOS 就不能调了

网友(2012-09-20):
谢谢楼主,安装好一个。黑屏操作如下
开机后按F4 进入刷BIOS界面  按键盘的方向键 下键2下 即选了C盘   回车
再按方向键左 1下 即选了yes 不选即NO  再回车
开始刷BIOS 要跑3下 估计1-2分钟  看见关机 电源指示灯灭了就KO。

网友:
华硕的国产机不用说了,要多垃圾有多垃圾。

网友:
先试试再说!!!!!!!!!!

网友:
我刷完是进bios键盘不能用了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B:
换我的显卡前 记得把风扇清理下 硅胶点上  更换显卡记得电源和电池都给拔掉
如果你对Z99的机子了解的话你 ...

换后BIOS下键盘不好用,但一般不需要改的,时间可以在系统下设,进系统后一切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