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计算机开机自检时,系统总会在显示512K Cache的地方 ...
每次计算机开机自检时,系统总会在显示512K Cache的地方停止运行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3):
每次计算机开机自检时,系统总会在显示512K Cache的地方停止运行了,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是开机自检 内存读取位置吗??? 大部分可能是内存 用橡皮清理一下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好像是过不了内存

网友:
内存检不过吗?把内存擦下试试?或者换根内存条。

网友:
是不是基本内存有问题了啦

网友(2016-08-31):
我的主板诊断卡就提升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