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3):
客户机器被运行一段恶意程序,导致每次启动后均出现一个对话框,且该对话框无法关闭,只能强制结束,客户机器有重要程序,不愿意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安装

网友:
开机看启动项。。。注册表 服务。。。 启动项为 开始-运行 打MSCONFIG 点启动 留下CTFMON 其余的全关 看看能否运行安全软件 如果可以的话 下载一个360杀毒 用里面的系统急救箱急救下 或者用安全卫士 关闭多余启动和服务

网友:
这个你可以自己排除啊,一般的试试360什么的,不行试下冰刃。

网友:
用360里面有系统修复,将破坏文件修好,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