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01i掉电

楼主(2011-11-13):
IBMX201i掉电,第一触发可以到亮机,过了十几秒就掉电,掉电后电流0.00A,只有重新拔掉电源再插又可以到亮机,可是还是一样的现象 掉电。

网友:
可能是3 5 V那块不稳定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压不稳定  很有可能CPU

网友:
掉电多是充电芯片,也有3V .5 V芯片本身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H8 一个电阻变质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