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13):
开机的时候在任务管理器的应用程序下看到好多好多server的应用程序、每次都需要手动结束、注意是在用用程序里看到的不是进程里、
应用程序

网友:
是开机自启动程序的话,优化一下就可以了吧
同意楼主:
5.0
PoohBear
同意楼主:

网友:
XP还是WIN7呢?

网友:
用个工具软件优化下。

网友A:
360弄下吧。。。。。。。。。。。

网友:
用360系统急救箱吧。这个好用,

网友:
鲁大师优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