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屏蔽坏掉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1-11-13):
一块七彩虹256M显卡,花屏,外观一显存有明显烧痕,于是将之吹下,问题来了,再上机还是花屏,听说显存坏掉一个就要屏蔽一对,可是该怎么操作呢?请高人指教

网友(点评):
显存坏了要换。你把它拿下来,要是不花屏那才真是奇迹呢。

网友:
听他们说有可以屏蔽显存的BIOS,不过好像只能屏蔽C区的。

网友:
找一个对应的BIOS刷刷

网友:
biosmod加对应脚本即可,不过我还没看到过脚本,屏蔽C通道的bios有不少,bios专贴我已经上传了很多个型号的屏蔽C通道的bios了,可以去找对应的型号的来试试

网友:
谢谢,看来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的现象,那去找有问题的显存就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