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怎么看,上面那么多信号都代表着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11-13):
比如说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呢?怎么可以看出哪里出问题了呢?真是太难了....脑袋都大了

网友(点评):
找个人给你培训一下或者找个学校培训一下吧

网友:
这个建议你去培训吧!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是EC 吧。  有键盘管理的。有时钟的。 有片选信号的

网友:
认真学习以后慢慢就会明白了,有些是不需要知道的

网友:
其实没一份图纸,标示的都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接触多了,就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