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1-11-13):
HP6910P进水,用电池可能上电但掉电,用外接电源不加电,拆机后发现SB是HEM,桥周围有大量的水渍。手中无HEM的桥,只好用HBM的代换,换后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不能软关机。关机后紧接着就亮机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进水的机,电路元件烧了,时序混乱了吧

网友:
我有一台HP也跟你一样

网友:
望各位大大们指教。。。

网友:
楼上的,你的也是进水引起的吗????不知道是不是HBM与HEM之间有区别,低换引起的不能软关机,请大大们指教一下。。。。

网友A:
查查关机电路,应该不是桥的问题,进水机器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会是不是这桥不能够代换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关机电路,应该不是桥的问题,进水机器好多都是这样的。

今天又试了半天。在关机后又马上开机的这段时间,我测了一下,SLP—S3# 是下拉一下,又马上抬高,就亮机,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之处是亮机时当长按下按键开关5秒时,电流下降到1。2A到0。67升到1。5A又亮机。最后到待机0。02A关机

网友B:
这两个桥是可以通用的啊,再查下其他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桥是可以通用的啊,再查下其他电路吧

请哥们给个思路。。。

网友:
个人觉得问题还是在SLP—、、、、、、、、信号被短路的地方拉低或抬高。(关机时走开机的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