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g触发电流小

楼主(2011-11-13):
CW4的主板,触发不上电,电流在0。01到0。02之间跳变,SUS3。3 跟SUS5也跳变,南桥IO,换了不行。哪里问题

网友:
不给南桥待机电压SUS3。3,能触发到0。04

网友:
后面保护了。。查有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要查EC的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楼主你讲清楚点   是什么故障让你换南桥和IO

网友:
看看1.5  1.05

网友:
朋友们,此板已经修好了,是读卡器卡插内部插针短路,把供电拉路了,间接使SUS3。3不稳,跳变。引起南桥触发跳变

网友:
此问题我感觉不是特好查,因为SUS3。3的阻值几乎不受引影。所以查后级短路,还是颇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