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温区BGA温度曲线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1-11-13):
三温区的BGA返修台,给出的参考温度曲线总是下面的温度高于上面的温度,这样对板子的伤害不是很大吗?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网友(点评):
板子相对于核心对温度的承受力好。

网友:
应该是下面的温度低吧?怎么会下面温度高过上面,我也不解

网友:
我认为上加热是多余的,有下面的2温区就够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我不这么认为,至少上加热可以保证人整个温度散失。

网友:
没有见过三温区的BGA焊台,哪三个温区啊?

网友:
上部温度直接作用于BGA芯片 ,而下部温度直接作用于PCB,这个PCB有厚度,而且还会有接地层,是热量流失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下温高。
如果下温比上温底,那么就无法让锡溶化了。

网友:
是的,回答的具体

网友:
现在的BGA三温区的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下温区温度高也是为了防止爆板,如果只用上温区,板子局部受热很容易爆板

网友:
对的,上部分风嘴只是单对芯片部分加温,而如果没有下面大面积的加热,板是很容易变型的,也就失去了三温区BGA的意义了,和风枪一样了,我现在用的BGA台是有三种工作模式可以选择的,一是上高下底,二是下高上低,三是上下一样的,因为现在的主板越来越多样化了,BGA有铅,无铅,灌胶。。还有部分易变型的主板。。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