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不跑码

楼主(2011-11-13):
昨接此机,按开机键,不触发,见其脏,用吹风机吹了一下,再开,结果触发了。但发现诊断卡不跑码,而且复位灯常亮,开机针只有0.7V,假负载上各处除时钟没有外,均正常。换个IO,复位灯正常了,短接复位开关,复位灯也亮一下就灭,说明正常了。但还是不跑码,开机机上仍然是0.7V,复位针3.3V,除开机针感觉电压有点低不正常外,测其他各处供电未发现异常。此板南桥为82801Intel的,CPU478针晒阳,集成声显卡。换了个U仍然一样,接着怎么检修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IO为83627HF-AW,更换的是一样的IO

网友:
用笔分别划了一下假负载上的两个时钟测试点与时钟芯片上的各脚位,却未发现有连通,迷糊了

网友:
先查开机排针到5VSB的线路,看是什么把电压拉低了,主要查1117,

网友:
感觉应该不是开机针有问题,你跑一下开机针是不是接了三极管?

网友(点评):
有些接了三极管 电压的确只有0.7 是正常的 楼主不要跑偏了

网友:
先把开关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V星的板CPU座很容易空焊

网友:
我查了一下,此板的确是开机针0.7V,是正常的,现在是仍然不跑码。谢谢各位继续参与讨论指导。

网友:
而且客户的U证实已烧坏,而换个一样的好U上去仍然不跑码。各处电压正常。

网友:
主频芯片用的是ICS UA330035,谁有这个芯片的图纸发上来好么?谢谢了。

网友:
更正,主频芯片用的是ICS UA330035,型号为:950218AF的,谁有这个芯片的图纸发上来好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