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祸了,求助会修音响的高手,急啊,请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2011-11-13):
今天接了一台插卡音响,接电无反应,打开一看,原来线被老鼠咬断了,心一阵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到插口就拔,然后把断的线一一接好,这时,问题出现了,原来我拔插口的时候,没注意接口接电路板的位置了,因为以前维修这些东西时,一般很少相同接口的,但这个,居然2插的有三个,三插的有4个,简直晕死了,对这方面的电路我也不怎么了解,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帮我,我怕插错了,会烧东西,我下面上图,盼望能得到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这块电路板也真是的,太少标示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型号,MA-28-A,因为我在百度查了很久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这电路板最能代表型号的也是这个数字了

网友:
这是音响的外观

网友(点评):
像个收音机

网友:
这是音响的电路板,有8个接口

网友(点评):
2030的功放简单呀

网友(点评):
测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再看滤波电容耐压就知道了,很简单

网友:
这是变压器的接口,有3个

网友:
这是音响里面的接口,有5个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正确的把变压器的3个接口和音响里面的5个接口,正确的接到电路板上去

网友:
测测电压有什么不同吧.我也不懂这个东东...

网友A:
不懂怎么测啊,我想只要把变压器的那三个孔插对,其他的就可以慢慢试了,但那三个怎么插,我真的不记得了,晕死

网友B:
功放板右下角三针主电压 两针插两脚

对不起“ 内部错误 无法显示” 所以点了三次 出现这样

网友C:
音响电路板看不清楚,不敢说,接错就会被骂了。

会看电路板的电源、音源输入、喇叭输出,就不难了

放个高清的电路板正面背面上来,或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
嘿嘿  修音响这东西   还真不会哦

网友:
乐极生悲啊,乱拔不照相是会遭报应的。。。。。。

网友(点评):
深刻体会到了

网友:
你先把你会插的插上去
剩下的你量量接口一样的插座  电压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就可以随便插的

网友:
变压器的简单,高压去功率管,低压去前级运放,黄线的就插剩下的那个,喇叭线呢要看功放集成块的型号去查pdf找到输出端,剩下的就是信号线,插错不怕的。

网友:
晕。。第一次在网上见到咁粗心的维修人,在修之前用油性笔画几下就行的事搞到。。。。 第二个图右下角的是变压器次级输出,这应该搞定二、三个插口了吧。中间插口(看不清线路走向),自己看一下功放管输出走向跑线,确定一下插座,再看下那二个是喇叭插头(应该是2插头),再找下音频输入的插座就差不多了

网友:
罗过来我帮你修好

网友:
OUT就接输出就是喇叭,IN就接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响电路板看不清楚,不敢说,接错就会被骂了。

会看电路板的电源、音源输入、喇叭输出,就不难了

我用数码相机照过了,但还是一般清晰,望指点!!!谢谢谢谢,图片在下一楼

网友:
那变压器,有两根黄线的是什么啊,它的电压该怎么测,还有其他两组,一组是红黑红,一组是红黑黄,它们分别是给什么供电的,正常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我真是菜鸟,别介啊,谢谢指点!21楼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右下角三针主电压 两针插两脚

对不起“ 内部错误 无法显示” 所以点了三次 出现这样

右下脚三针主电压,插三针,但变压器上面有2组3针,一组红黑红,一组红黑黄,应该怎样插啊,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你插第4的时候。插一个试,先插白的,接上电源,放歌,看有低音没,有低音就对了,没低音的话在换嘿的, 输入和输出插反,但是不能使劲长了,你先放个歌,然后在插电源,最好别超过5秒。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对了你长传的图片看不清楚,6 旁边的那个2针的,我有可能标错了。试好了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黑红是插 1 外面的 红黑黄是 1 里面的,刚刚没看清楚。

首先,谢谢这位兄弟,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但接电机子没反应,也没任何显示,但过一会后关电,摸散热片是有一点微热的,,其实我印象中也是这种接法的,但怎么不亮呢,我想电路板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机子拿来的时候,那些很明显是老鼠咬断的,直觉告诉我,接好断线就可以了,而且变压器的三组线也没断的,难道,就算变压器的三组线接对以后,其他的线也要接对,才能亮机吗?不懂了,

网友:
刚才我又仔细的检查了一下,发现原来连喇叭那层膜都被咬了,不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也可以导致接对线,机子不亮的情况,但我把接喇叭的那个红黑线不接到功放板上,通电,还是不亮

网友:
分析下原理,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你那是什么数码相机啊?比130万像素的手机还差,我看到电路板上是印有标记的,有标记就非常简单了啊

网友(点评):
呵呵,相机说起来有可能您不相信,佳能400D,在前几年还是比较高端的呢,也许是晚上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量变压器了没?
看看变压器有没有12V

我用20V交流测红黑红,红黑有14V左右的电压,另一组红黑黄,红黑是7.4v左右,黄黑测一下电压跳一下就变成1,很奇怪,我感觉那个1不是电压,有点像断路的1(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

网友(点评):
大哥,数字表电压档,显示1表示超出量程的啊

网友(点评):
老兄,数字表的1 就是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那板子被老鼠咬成那样。老鼠肯定在里面也撒尿了,在仔细检查下元器件看有没有坏的。

嗯,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一直帮助,也感谢每位回帖的朋友,真的太谢谢你们的热心了,听LATENCY兄弟说说也是,喇叭都被咬成这样了,估计修好,也差不多可以买新的了,而且,我也认为接线也应该像LATENCY兄弟所说的,可就是不通,而且各种接线组合我也试了十几种,也一样没反应,哎,放弃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擦,变压器是双15V的黄色为中心抽头电位为0红色为+15 黑色为-15,其他的音频输入输出通过测量接口和运放都能拿表测出来,兄弟多去音频论坛转转吧,找几个功放电路图就都明白了!

网友(点评):
看来有必要,给你一次学习的激活

网友:
粗心大意啊你,拆之前画记号啊,在搞个清楚的电路板背面图吧!这样不好帮你.

网友(2011-12-29):
不懂的东西拆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
想必LZ是不知道这么插线吧

网友:
以后多多注意吧,要记住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怎么测啊,我想只要把变压器的那三个孔插对,其他的就可以慢慢试了,但那三个怎么插,我真的不记得了, ...

变压器 上应该有 2个  5V  和1个  12V    5V是给USB  插卡电路供电的  12 V 是  功放电路

还有喇叭线  有两个  还有个音频输入的线和 输出的线  上边都有字

网友:
上面都没有一点儿小标记吗?我修过的都有点儿小标,,,,   或者拔线前先做下个记号、、   楼主以后可要细心点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