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CPU座子加焊

楼主(2011-11-13):
现在有个ASUS A6000 动下CPU座子就会亮,要不就是掉电,确定是CPU座子虚汗了,AMD 的 。
以往也有加焊的经历但成功的少。
大家都是怎么加焊的,这种应该是比较有难度的吧。
放助焊剂多了,加焊完了座子会黏住,不放助焊剂加焊不动,而且动下会归位不了。
大家讨论下吧

网友:
我每次做了都归位了的   你多做就有经验的

网友(点评):
你做的是台式机的775的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助焊剂,我用的90块钱的那种,不好假助焊剂呀,做完了座子就黏黏的

网友:
笔记本的座子上边的塑料有的是拿不掉的

网友:
液体助焊剂啊  兄弟 百分百成功

网友(2012-01-16):
谢谢兄弟呀
液体的我没有用过,好用不?好用我也去弄点来玩玩。对了液体的是什么色的啊。。白还是什么色啊

网友(2011-11-13):
用热风的BGA还是红外的BGA  热风会不会把座子上的塑料烤坏

网友:
用液体的啊 也不用动CPU座子啊!我每次焊的时候全是碰旁边的电容之类的小东西!没碰过座子

网友:
失败也是正常的., 可以把油涂进CPU座里面的空洞里面  效果更好  之后又同样放天那水洗 干净

很难洗干净啊大哥,还是液体的好

网友:
笔记本的座子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网友:
有助焊剂黏黏的可以用洗板水倒进cpu座子里去洗洗啊!

网友(点评):
一般都洗不干净!还是会黏的

网友:
焊座子是有风险的,细心一点还是能成功的加油

网友:
不放助焊油直接加热就会好的,我一般都这样加的

网友(点评):
哦是吗。。真的吗。可能吗 。成功率是多少1%?

网友:
加焊过  成功率很低的说

网友:
没有加焊过呢

网友:
我是做不了的呢

网友:
先换CPU,最好。。。。。。。。。。。。。。。。。。。。。。。。。。

网友:
还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2011-12-19):
我加焊了一个   ,, 还是老毛病   ,,,没办法换板子了

网友:
AMD的CPU爱坏,不一定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我还没有加焊过座子,感觉成功率不怎么高,主要看经验吧

网友:
我也加焊过没有成功,助焊剂黏黏的洗不掉的。

网友:
感觉座子是焊好了的,但是还是不跑码,压着CPU旁边还是会亮,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这个座子不好换的

网友:
没焊成功过。。。。

网友:
座子确实不好做,拿料板多练练手

网友:
用好点的助焊膏加,在用洗板水洗一下不就行了,做过多次,基本上都能成功

网友:
为什么加焊呢,换了不是更好么,时间多不了多少,而且也稳定

网友:
AMD的坐虚汗多吗! 不见得! 怕是北桥芯片不稳定和CPU不稳定才是真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