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52开机屏不亮,能显示,高压板正常

楼主(2011-11-13):
今天收到一客户送修h52,外接显示正常,开机能隐约看到显示,检查发现不是高压灯管问题,高压驱动板正常,检查来自主板的驱动信号为0 ,屏线无问题,请老师指点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无线路图

网友:
少控制信号吧,飞线屏供电控制

网友:
看屏的各个信号有了没

网友A:
是什么屏?LCD?还是LED?前者看电压上来没有.找图纸去,不能人家说哪里坏就一定是那里坏了.

网友:
是的,少了控制信号,我也改过屏供电,能正常显示,只是想要找出问题所在点在哪,还有这样就是盖屏后还能点亮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屏?LCD?还是LED?前者看电压上来没有.找图纸去,不能人家说哪里坏就一定是那里坏了.

是LCD屏,就是没有控制信号,想要找到图纸,可是不知道哪里有啊,呵呵,哪位好心人帮忙传一份啊,万分感激

网友A:
高压板主供电有没有?LCD屏一般不用图都能搞定.好是高压板供电保险电阻烧了.在主板上看看有没有小的白色电阻,用表查一下通不通.不能的就是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主供电有没有?LCD屏一般不用图都能搞定.好是高压板供电保险电阻烧了.在主板上看看有没有小的白色电阻 ...

高压板供电正常,只是没有控制信号,因为没有图纸,所以找不到故障点在哪

网友A:
找主板上编号去找图一定有的.有的机子这个信号是从北桥出来的,不过要通过外围电路,用表反着跑线路.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主板上编号去找图一定有的.有的机子这个信号是从北桥出来的,不过要通过外围电路,用表反着跑线路.是独显还 ...

是独显的,按板号到哪里去找图呢,谢谢

网友:
主板上面一般都有编号,把他发到百度上找一下,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检查屏线供电吧

网友:
从屏供电上飞一条线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屏显有显示看什么屏线供电?

网友A:
我通常都是找出问题来,不喜欢改电路,这样不合规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都是找出问题来,不喜欢改电路,这样不合规矩!

唉,我无语了,你就按规矩来吧,
他只是一个控制信号,只要是高电平就可以点亮灯管,对于你对维修的高要求,深感佩服。

网友:
灯管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