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个芯片资料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1-11-13):
富士康915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搜了半天了都找不到资料,有人有吗?
如图:

其中一个上管,上一个烧一个。如下图

网友:
是不是L6711? 來!

网友:
看起来烧的很严重..楼主注意PCB有没烧坏哦   烧坏了就难搞了  场管要全换 和管理IC 还有相连的2R2的电阻要全部查下..

网友:
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
还是仔细查查再装吧别把板子烧坏了

网友:
    烧上管的要认真修了。

网友A:
主板上面烧上管,基本可放弃了,无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烧上管,基本可放弃了,无价了

给个解释,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