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R是独立显卡哦,不过这显卡插槽真长,不知道是啥接口

楼主(2011-11-13):
华硕A8SR是独立显卡哦,不过这显卡插槽真长,不知道是啥接口

网友:
标准的显卡接口

网友A:
升不了级的 本本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不了级的 本本  晕

可以升级的  华硕的机器升了很多的

网友:
华硕的显卡BIOS 都是写在bios里面的。同样是A8系列的,显卡都不通用,

     升级,也可以,去百度找找把  还要改写bios  烦死鸟

网友:
楼主估计是没什么事情做了,给显卡升级,能提升多少了?

网友:
升级只能升级内存,CPU,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