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is错误,硬件换了一遍,系统重装,都无法解决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11-13):
电脑在安装游戏的解压缩过程中,总是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主机内硬件全部更换一遍,再加上重装系统,都无法解决问题。也不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再补充一下,把这个安装文件包放到另一台电脑,安装完毕,没有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要挂了.

你丫更有才,去了解什么是nsis病毒再跟我讨论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主板、cpu、内存、硬盘全部替换过,问题依旧。这个问题跟显卡驱动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那就是游戏的问题了,下载过程当中有损坏,所以出现的这问题。。,,内存和硬盘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吧插槽清理一下,擦擦金手指,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这是个什么?是硬盘里面的安装文件还是光盘里面的?

网友:
你的文件系统是什么格式的? 如果是Fat32.你把它格成NTFS试试

网友:
把硬盘格成NTFS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500g硬盘全是ntfs分区。

网友:
我的C盘NTFS,其它FAT32,没啥事儿

C盘只有系统和杀软,其它应用程序在D、E

网友:
下低一点的极品飞车,有可能你的配置达不到·

网友:
有点绝望了。电脑配置:sy-a88主板+amd240+易胜4g内存+西数500g,全部替换过,还是不行。500g硬盘用安装版xp重新分区,ghost重装系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继续等待。

网友:
解压缩大于1g的文件提示winrar crc失败。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都是因为光驱问题。软件加载错误。你试试换一个光驱。如你说的。别的机器可以。那就说明的游戏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光驱问题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大名鼎鼎的nsis病毒,感染型的。nsis是啥意思也知道的吧?

网友(点评):
真有才,这明显是硬件错误

网友:
已经换过三次内存,确认不是内存问题。我已经重新分区,难道还有病毒?????

网友:
格式化硬盘吧...

网友:
换个别的版本试试 不然就不要玩这个了

网友:
1你吧任何杀毒软件退出来在安装,因为是破解版的,安装的时候有些插件性的文件会被杀毒软件等拦截2是解压文件有可能有错误,3是系统版本过低或者有冲突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安装,然后拷到这台机器里玩。不就行了。。。。。
如果打不开就导入下注册表。。。。。。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要挂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228-1-1.html

网友:
看是不是有2条内存啊。

网友:
估计是硬盘读写错误吧,也有可以是软件加密了

网友:
硬盘不是NTFS啦...转换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杀毒软件,把杀软退出了再安装试一试。

网友:
硬盘分区都是ntfs。换过硬盘试过,也不行。今下午,再换个硬盘试试,还不行的话,全返厂。本想把他搞定,遗憾!

网友:
是不是光驱问题啊~

网友:
压根没用光驱。不管用u盘还是用局域网传过来的大于1g的压缩文件,解压缩安装都出问题。而这些文件在其他电脑上是没有问题的。今下午换了一个并口40g 的硬盘,重新安装测试,问题依旧。无语了,放弃。换个高手让他给我测试一下,也许就发现问题了。谢谢论坛好友的帮忙。

网友:
楼主我也是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求真相哇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就碰到过,还有光区不是没有可能啊,取下光区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盘看看·或是在安装的时候换个别的盘符·

网友:
楼主 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一次。是内存问题。 因为无论你下载还是复制东西到你的电脑 首先是要通过内存的,如果内存有问题,数据不完整 安装肯定会出错的。建议在PE下使用工具测试一下内存(不知道你拿来换的内存是不是同一批次拿的货)

网友:
疑难杂症,期待解决

网友:
第一台主机的测试情况:除了主板以外,内存、硬盘、cpu都换了,还是报错。返回上家之后,换主板和cpu,再测试,判断内存坏了,而且一连坏了两条,崭新崭新的。哎,电脑质量真够让人忧心的。今年什么东西价格都涨,电脑可却是越卖越便宜。买卖不好做。

网友(点评):
那真不知道之前换内存时的过程,是怎么做的测试

网友:
什么评论说有nis病毒,都什么啊....人家楼主都做系统了拜托...

网友:
好像是 内存不好把    换个别的牌子的试试

网友:
是从光驱安装的吧,换个好点的光驱试下

网友:
    可能是地址分配错误吧,程序安装时,分配地址出现了错误,应该是硬盘引起的。 飞车10我没安装过,我玩的9,用虚拟光驱.....  省事!   或者你换一个安装目录,比如放到其他盘符下...试一试!  你确定你的硬盘是全新的吗?感觉你的硬盘貌似使用过

网友:
结贴。更换内存。

网友:
这个是打包游戏时候,,,,说白,,,,就是游戏包有问题啊

网友:
我昨晚就碰到过这样的呀。
我把全格了。在分区。。就正常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