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DELL 1088机器5V待机不正常导致的开机掉电

楼主(2011-11-13):
  今天接修一台DELL 1088的本子,开机就掉电,电流只能到0.02,指示灯一闪而灭,3.3待机正常,5V无待机,在开机一瞬间5V起来后立刻为零,量5V电感对地阻值为0,应该是电路保护了,拎起电感一头,后级无短路,但前级有短路,将5V的MOS更换,恢复电感,但仍无5V待机,但已不再短路,加上开机仍然掉电,后去掉CPU点机,其电流能至0.55A,但点不亮,各路电压正常,5V待机也出来了,但CPU无工作电压,抱着试看的态度把MAX17410加焊了一下,结果亮了,正在拷机,但不知道为何MAX17410虚焊会导致5V待机没有,有无高手解释一下菜鸟的困惑

网友:
戴尔的机器好像待机只有3V,开机以后才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