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DYI笔记本的摄像头

楼主(2011-11-13):
我手上有一个笔记本的摄像头,想改成一个外用的USB的,有五根线,那位朋友会,告诉一下,不要说你的也是这样的,又是两根信号,两根电源什么的,我要细节的方法,到底要如何去找它们才是,多谢了

网友:
笔记本内置摄像头供电一般都是3.3V的吧,USB供电5V,不匹配的

网友:
买一个算了,摄像头也不贵的,改装这个有点麻烦的

网友:
直接买一个夹在本本上,线往USB口一插即成,方便多了,改?难成啊!

网友:
还不如买现成的外置,改装麻烦。

网友:
这样改,又难看又麻烦又不实用,还不如花个几十块钱买个挂在屏上好看。

网友(2011-12-19):
你是不是看笔记本的摄像头小呀,是不是有什么坏点字,告诉 你吧,有保险的是供电,3.3V不行5V,应该2条供电线,5V应该没有事的吧,<没有试过》 地应该会找吧,应该是边上面一根,中间2根是数据,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数据接反了也没有什么事,搞好后下个驱动,详细吧,只要不要把供电搞错就不会烧东西

网友:
现在怎么样搞成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的那组线可以另外加电阻分压的啊

可以用1117来提供3.3V供电

网友:
改装成监控设备不错。。

网友(2012-01-19):
笔记本不像台式机主板有多余的USB座,做了外置的就占用一个USB口了

网友(2015-03-26):
  求高手 改造方案

网友(2015-05-13):
我试验了 开始看摄像头是3.3V 就给USB红线加入串联电阻分压后得到3.3,然后接入CLK 和DATA 负极,不识别,后来直接把红线接摄像头的VCC  依次对应,可以发现硬件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117来提供3.3V供电

不需要TPS51117的 直接接5V可以的,我试验了几个摄像头小卡 ,有的不成功3.3也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分压后电流不匹配,有的直接接红线5V  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