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保隔问题

楼主(2011-11-13):
(图片)

网友:
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呀?当-PWRSHUTDOWN为高电平会怎么样,为低电平会怎么样,当DISCHARGE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是会怎么样,为低电平的时候会怎么样,请高手们多多指教,在下不胜感激啊。。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个人愚见 DISCHARGE 应该是个低电位 -PWRSHUTDOWN 应该是个高电位  u47 这个管子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