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TA93B 显示器M185B1-L02驱动

楼主(2011-11-13):
用M185B1-L01刷上去 闪红屏 蓝屏白屏  望各位老大出手
原主板问题是 开液晶显示无信号 接上信号线 黑屏 有的时候又能完好使用 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个程序你试一下,但是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主程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知道呀 所以直接换板 奈何程序刷上 它不行呀 白屏 蓝 红 应该是程序不对吧

网友(点评):
一样红白绿蓝在跳转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屏线在原先板上面是可以用的 是30P 软排线 还是我主板用错了?

网友A:
18.5寸的屏 你不会用错屏线了吧 有时间可以上个屏的接口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
我马上上

网友:
原主板问题是 开液晶显示无信号 接上信号线 黑屏 这个可以考虑刷一下MCU程序 一般开液晶显示无信号 接上信号线 黑屏直接刷个MCU程序问题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我也想呀 奈何技术有限 原驱动板是M25L 不知道用什么主控程序刷。。。。。。。也没找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5寸的屏 你不会用错屏线了吧 有时间可以上个屏的接口上来研究一下

上好了 老大

网友:
建议加焊一下原来驱动板的主芯片、我修过的很多机子遇到类似的问题都是芯片脱焊引起的、基本没见过MCU问题的、

网友B:
我也感觉象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同意7楼所说的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象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同意7楼所说的补焊

昨天查了一下资料 M185B1-L02,M156B1-l02都是要专用屏线 建议你换个NTA93B驱动板有一种是针插接口 这个屏程序是单6位程序要用18.5寸专用屏线 这里有个屏线接口的图片给你做参考

网友:
上个M185B1-L02的专用屏线图片给你做下参考。

网友:
发个我自己拍驱动板和屏线 的图片给你做下参考

网友(点评):
针插的没有 但是有91B驱动板 程序刷了 用双八的上 一样红白蓝绿跳闪

网友A:
这个屏是要刷单6位程序 屏线也要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是要刷单6位程序 屏线也要专用的

放弃维修了。。。。。。。。谢了 老大

网友:
淘宝有得买 屏线 和驱动板 30元左右 改上去可以赚70元 可以考虑啊  。。

网友(点评):
没赚那么多 是朋友的 很早就查了 40+运费 才赚 几十 又叫人等。。。所以不修了 问一句 是不是程序在乐华任何的板里都通用?

网友:
这个不是屏线问题。是信号没有到驱动芯片里。查一下信号线到驱动芯片的电路。有时就是芯片虚焊了。VGA线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