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2 和amd940问题

楼主(2011-11-13):
amd -am2      和amd-940 都是940针,
   假负载也都能互相插进去 ,如何区分是用am2假负载还是940  假负载??

网友:
LZ你看座上的是AM2你就上AM2的,amd-940就上AMD-940的呀!

网友:
都有标识的啊

网友(点评):
标示是在cpu座子上吗?am2 的座子见很多,没见过写940的座子

网友:
负载上面都有标记的

网友(点评):
负载是知道如何区分,但主板如何区分?

网友:
940就是AM2啊

网友(点评):
就是,想把人搞糊涂,没门

网友(点评):
am2 和940 是不一样的...引脚定义就不一样

网友:
看上面标记

网友(点评):
是cpu座子上的标记吗?

网友:
是啊,座子上有标的   比如说939   am2    am2+

网友:
主板上也有标记的  台式机主板都是用AM2的 只有服务器才用9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