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华硕F8TR,掉电流

楼主(2011-11-13):
华硕F8TR 电流不加cpu 从1.1点到0.9左右,然后在回带1.1在这之间来回徘徊,上U后 从1.4掉到 1.0左右,也是来回徘徊,植桥换桥毛病依旧。各位大虾谁修过类似的毛病给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
AMD打一下内存的数据线的波形看看、可能是过不了内存(反复读)。U坏或者显卡或者BIOS之类的、而且这机子应该是双显卡的、

网友:
现在这板子是独显的,内存槽加焊过,也换个内存和CPU还的同样的问题.BIos 还没试呢,

网友:
接到机器不跑CPU 先量 3大总线 OK就刷个BIOS 在量别的

网友:
呵呵,昨天刚刚修好一台F8TR,三天啊。给你点参考:先换CPU,再换CMOS电池,然后再用假负载和阻值卡打CPU座是否空焊,再不行就加焊北桥。最后查电路。此机不上显卡板照亮,电流在1.6A左右,上显卡板点亮在2A左右。我这个是CPU不良,曾经用它点亮过。搞死我了。加焊了两次CPU座,两次北桥,一次南桥,拆过读卡器芯片,换过一次CPU座。最后还是CPU:AMD QL62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