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宫的T42,USB无反应修复,谈谈做BGA的感受

楼主(2011-11-14):
上次修了个不开机的T42,修完后给了同事。没想到过了半年多又回来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7159-1-1.html

这次是说USB插上无反应。
很自然地测了5V供电,好的,打了2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不相等,一根很大一根很小。哎,估计是南桥坏了吧。
拆机后,发现一插电源,南桥就发烫,十有八九是南桥内部短了。

拆吧,从没拆过点红胶的南桥。
这个南桥四个角上有红胶,把风枪调到160度,一边吹一边剥离红胶。(忘了拍照了,对不住)。
我用得是网上买的带数显的大风枪,质量还行。

然后南桥四周贴上铝箔,把风枪温度调到350度,一边吹,一边旋转风枪,使加热均匀。
吹了会用尖头镊子撬,挺难撬的,很疑惑为什么用那么大力才下来。
事后总结了一下:
1) 风枪的温度显示可能不准确,而且光用风枪没有下加热可能温度不够。
2)南桥的中心还有胶,这个太让人吃药了,不撬开看不到的,大家以后注意,看下面的图。

接着涂上一点助焊膏,踏平焊盘,哈哈,具体就不用啰嗦了吧。
图就不拍啦,一个焊盘也未掉,中间和四周的红胶用刀头烙铁刮一下就好了。
用酒精擦干净焊盘,涂上薄薄的一层焊膏(我用的是金宝的,质量还不错,卖家说没有腐蚀性)
放上南桥,摆正位置,还是350度,压了个1元硬币,吹了会压压南桥,硬邦邦的。。。镊子一夹就掉了,上面的球还是好好的。。。
想想可能是风枪的温度不对,于是乎想了个办法,拿旧桥做实验,调高点温度380,吹旧桥的锡珠,然后用镊子尖去碰,不动,
再慢慢调高温度,一直到480才令人满意。
重新摆好南桥,继续吹,吹了十几秒后用镊子轻压南桥四周几次,动了,说明基本焊好了。
把风枪温度调低,风量调最大,利用余温吹了会,到不烫手了,自然冷却。
接下来就是清洁咯,晒下做好的南桥,高手莫扔鸡蛋哈。

上机,哇哈,顺利开机,进系统插U盘顺利读出,机器又活咯。

P。S。 IBM的板子质量还是很好的,一点变形都没有,兄弟门可以大胆用风枪做桥咯。

补充内容 (2011-11-14 14:50):
480度只是数显显示的温度,实际温度可能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有条件的用BGA机器吧。
实在没有那么多资金要用土炮的,可以用测温线测温。

补充内容 (2011-11-14 21:33):
做7500的片子不建议用风枪,上面的显存片子很脆弱。

用风枪换桥,胆子够大,
这个用风枪有危险系数,现在BGA焊台4-5K就能买到了
480度是不是太高了
大功率风枪做桥危险太高了

网友:
高手还是高手呀~给俺将来也拆桥换桥长了见识了

网友:
我都適用bga作

网友(点评):
BGA下部加热时, 南桥背面的小贴片,在下加热4时,会不会从板子上掉下来啊,没用过BGA

网友A:
现在的BGA 做无铅 很容易

网友B:
没有掉点是你很幸运,,,

网友:
BGA我还不熟练来,还整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GA 做无铅 很容易

做无铅就是温度高一点,其它都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掉点是你很幸运,,,

确实是幸运,发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注意芯片下的点胶。温度控制以后有条件可以用测温线加温控。

网友:
你要牛比些呢 ,,呵呵

网友:
你很幸运你很幸运

网友:
我怎么看那焊盘像是掉了很多点

网友(点评):
请看仔细,没有掉点。楼主运气好啊!翘下来的还没掉点

网友D:
楼主,压1元硬币什么作用啊?是压桥使得桥与主板更好的接触吗?

网友E:
lz  你用那风枪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F:
焊盘上的锡球都是平的说明温度还是不到位

网友:
为您的幸运感到真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压1元硬币什么作用啊?是压桥使得桥与主板更好的接触吗?

正确,就是压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盘上的锡球都是平的说明温度还是不到位

恩,正解。
用BGA机器做就很快,用风枪要试温度,太低,焊不上,太高桥就坏了。
专业人士不推荐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你用那风枪是什么牌子的?

好像是华莱士,网上这样的风枪很多的,效果不错。
白光的要一千不到,不过质量也好。

网友:
曾经有快台式机主板不稳定,要不不亮,要不亮了蓝屏,找不到硬盘,用BGA害怕把南桥周围的电容搞坏,直接风枪吹,我吹的是南桥底部,边看变吹,等到锡珠发亮变色,用镊子轻轻碰了一下,南桥松动了,接着吹了10几秒钟,冷却测试,到现在还在稳定使用中,我用的是ATTEN 850B

网友C:
锡珠在芯片下面的,你怎么看?

网友G:
没用风枪加焊过桥,一直都是用的BG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用风枪加焊过桥,一直都是用的BGA。

恩,有条件的用机器。
但是T4的机器最好不要加焊,因为芯片底下还有胶。宁愿拆了重植。

网友H:
搞的像我们不会做桥一样的

网友:
温度控制很重要

网友I:
楼主用的是风枪。不用直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的像我们不会做桥一样的

不是说你们不会做。会做的人很多。
写出来提醒下没修过类似板子的朋友,自己走过的歪路大家就不要再走了。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经验也请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是风枪。不用直球吗?

南桥已坏,更换新的,不用植球。

网友:
这家伙没用过啊

网友J:
班子好要不然可能要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班子好要不然可能要变形的

也就IBM的板子吧,一般的电脑主板的话,可能要预热,下加热。

网友:
这个个桥下面还有胶啊!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
还是用BGA比较安全,现在买台也不贵

网友:
水平很好;佩服,有时间给你好好的学学啊。

网友K:
1千的风枪还不如再加点整BGA了``

网友:
下面没有加温的嘛,直接用风枪啊!

网友:
高手呀,用风枪做桥,一直未敢尝试。

网友:
楼主是高手,用风枪做桥。

网友:
我是来顶贴的,楼主手工都能做这么好,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K:
1千的风枪还不如再加点整BGA了``

我这个才90

网友L:
你这样直接对桥加热很有风险,桥与PC板的温度不均,有时会出去焊点不牢,以前我也是一样这么吹,桥坏的可能性很高,见意还是用BGA机好点。

网友:
板材不是很差的主板,通过简易预热台加热底部,用2305风枪加热芯片的上部,一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居然就用个大风枪就把桥搞下来了佩服,不过最好下面再搞个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样直接对桥加热很有风险,桥与PC板的温度不均,有时会出去焊点不牢,以前我也是一样这么吹,桥坏的可能 ...

言之有理。但是对于我这种不开店很少修板的来说风枪足够咯。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锡珠在芯片下面的,你怎么看?

南桥的锡珠比较大,从侧面能看到的,北桥,显卡都能看到啊

网友N:
你下面不加热不行的,板子薄就废了。我用的是恒温炉子再加块铝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下面不加热不行的,板子薄就废了。我用的是恒温炉子再加块铝板

像你这样做是做好的,但是IBM的质量OK,没什么问题,用过了下加热的话,受热均匀,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南桥的锡珠比较大,从侧面能看到的,北桥,显卡都能看到啊

呵呵,一半板子上很多原件,都会遮住的。除非做好了冷却下来拿近点看吧。

网友:
真的只能说楼主幸运了我就不敢

网友:
厉害啊  我都是BGA 但不是我的  保险点啊  你也太牛了哦 还没掉点 厉害啊

网友:
技术水平太高了,我是不敢用风枪旱桥的,牛啊

网友O:
楼主该买一台BGA了,现在设备便宜的要命啊

网友:
哈哈 你用这个也能搞 牛啊 俺家的土炮都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该买一台BGA了,现在设备便宜的要命啊

我倒有意用温控,风枪,加热砖diy一台。

网友:
我就用风枪吧703给弄坏了。郁闷的。

网友:
NND  风枪居然也能干这个。。。牛B
     我是干不了这个的。。。

网友:
BGA才简单,用风枪,老套

网友:
是哦  风枪温度不好掌握   BGA好容易   建议维客们都买

网友:
IBM 用风枪好一点,有BGA要爆珠啊

网友:
使用那很危险的

网友:
还是用BGA安全些,用土炮很容易牵连其它,

网友:
还是BGA比较好

网友:
T42 T43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风枪 焊  BGA容易焊到旁边桥

网友:
没用风枪做过桥不知道难不怕爆

网友:
运气不错  能修量了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用风枪,就得多做呀

网友:
感觉做桥还是BGA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幸运,发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注意芯片下的点胶。温度控制以后有条件可以用测温线加温控。

你这个叫风筒,以前偷懒,也用这个做,有铅的没什么问题,一块主板连换南北桥显卡,都没问题,dell的板不形,笔记本现在还在用!无铅的大家就不要模仿了,冬天肯定不行,夏天可以试试!

网友:
以前也干这个   现在不干了   买了基地的BGA

网友:
高手完全就喜欢DIY,享受过程

网友:
很不错,做的挺好的

网友:
温度那么高啊?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搞行吗?

网友:
高手丫!学习了!

网友:
你真NB  啊 用疯抢吹南桥

网友:
做BGA还是要熟

网友:
风枪难度有点高啊  。 我曾敲一个黑胶  敲了半小时  结果桥坏了。。。

网友:
我用的是白光的,不容易吹坏芯片

网友:
经常用二个土炮做各种桥,包括HM55 PM45 965,还有CPU座子等。大多数板用土炮都可以做,少数板要看桥的位置。PCB的质量可以忽略.

网友:
风枪做桥,牛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 技术不错啊  好有羡慕哟

网友:
强啊   我也在考虑BGA

网友:
给力呀,经验维修,,,,,,,

网友:
风枪有风险,不过也可以

网友:
南桥可能会好一点吧,要是北桥像楼主这么做,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南桥封装肉厚受热也容易均匀换做631显卡啥的我看就有点风险了,不过楼主的方法危机时刻还是可以留作备用手段的比如说BGA坏了着急给顾客做好那这招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楼主拿风枪做做耐高温的倒无大碍,但做类似显卡之类的芯片,一不小心做坏一个,让你心痛死噢。不建议用风枪做桥。

网友:
这风枪 搞桥挺顺手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过我一直认为风枪做BGA 容易虚焊,上下加热不匀。板子的微小变形看不出来。容易导致虚焊。(个人意见请勿见怪)

网友(2011-12-23):
好像是华莱士,网上这样的风枪很多的,效果不错。
我的那个就不行了 吹坏桥的   我一般用两个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