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忘记登入密码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14):
由于无法使用管理员帐号进入 Windows7,辅助工具比较大,已经回不到xp时代的pe一键删除密码了,不过用Windows7的system账户运行cmd命令可以强制修改账户密码!就拿xp+Windows7为例(没有安装双系统也可以进入pe)。

第一步:由于cmd在系统目录,文件更改首先要获得文件所有权。打开“C:/windows /system32”(假设Windows7安装在C盘。),右击“arrator.exe”选择“权限”——高级——所有者,将当前xp下管理员帐号设置为所有者(如果没有当前帐号在列表,则单击“其他账户”,手动输入当前账户名)。单击“确定”返回权限设置窗口,点击“添加”,将当前管理员帐户添加到列表,并将账户对该文件读取权限设置为“完全控制”。

第二步:操作同上,设置当前账户对“cmd.exe”权限为完全控制,然后将 “narrator.exe”重命名为“narrator1.exe”,“cmd.exe”重命名为“narrator.exe”。

第三步:(如果是以administrator账户登录的就不用这一步了)重启登录 Windows7,在登录界面单击右下角的“轻松访问”按钮,在打开的窗口勾选“启动讲述人”,此时启动的就是cmd窗口了(是以system身份开启的,自然有管理员权限啦~),在cmd输入下面的命令开启administrator账户,重启即可使用administrator了.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部就得了

网友:
楼主,进PE修改windows密码也可以的,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来赚分的

网友:
不知道在哪里抄来的呢,这种问题也发上来,明显是来赚分的啊,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把密码用系统盘干掉,20秒的时间足够了!

网友:
winpe工具里一般都带win7密码清理

网友:
现在WIN PE都自带密码删除工具啦,哎,明显赚分来的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直接PE启动 ,清楚系统密码 就OK乐,至于这么麻烦么? 赚分不用这样吧! 来这里的那个不知道PE的

网友:
win7密码无法破解的

网友:
PE里有破解密码的,不需要楼主说的这么复杂的

网友:
PE里就有破解密码的工具啊,不需要楼主说的这么复杂的

网友:
楼主来赚分了

网友:
Win7没XP那么容易破解的,比较复杂!迄今,我也只发现搂住的这个方法。

网友:
楼主有才,我还觉得重做系统快一点. 有备份更快.等你破解完.我系统都装好了

网友:
这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