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32又一无输出故障(pwm高手进)

楼主(2011-11-14):
3片七彩虹7300gt,256/128,8颗粒显卡,核心和显存都是RT9232,核心电压正常,显存无供电为0V,
显存供电RT9232个针脚电压如下:
1、RT                 0.81V
2、SENSE           11.24V
3、SS                 0V
4、COMP             0V
5、FB                  0V
6、EN                  11.7V
7、GND
8、PHASE            0V
9、UGATE           0V
10、BOOT           11V多(白天量的晚上发帖子,准确数值忘了)
11、PGND
12、LGATE          0V
13、PVCC            11.72V
14、VCC              11.72V
上下管和RT9232都更换过,电感没有虚焊,PWM周围也没有却件,这样的无输出故障应该怎么去维修?

网友:
SS的电压不正常,这个电路的外围应该好修的。楼主看过两个管子了吗?输出对地短路吗?

网友:
楼主换过管子吗

网友:
核心问题也会引起显存核心无电压,刚弄了个8500GT,拆了核心,两个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ss脚接的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卡子,显存供电对地二极管体值为0,但显存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上下管和rt9232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脚接的电容换下看看

这两天在老家,回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卡子,显存供电对地二极管体值为0,但显存供电电压正常。

不要用蜂鸣挡测、应该用电阻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蜂鸣挡测、应该用电阻挡。

电阻档,应该是0.几欧,接近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应该是0.几欧,接近0

我都是用指针表的、很明显有阻值的,不可能直接为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