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糟没用

楼主(2011-11-14):
一快ESC  690G的主板,被雷打的,网卡被打了,用风枪吹了,但是上独立的网卡,系统里面找不到,

量了一下PCI插 时钟,开机的顺间有1.6v左右,3秒之后就没了。如果你在按RESET健不放,PCI  B16时钟有1.6V的。
诊断卡是跑到26了的
这情况是哪里的问题啊

PCI插  33MHZ。CLK是那里过来的。

网友:
PCI的33M是来自于主时钟芯片

网友:
都是时钟芯片啊 呵呵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一台雷击的,网卡芯片坏,能开机,安装独立网卡进入桌面后不久就死机,换过网卡也不行,没有办法安装了个USB的网卡后正常.

网友:
时钟问题没波波一般什么判断?

网友:
南桥可能死了

网友:
33M有1.6v的电压的话 南桥坏多一点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