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太高怎么办?

楼主(2011-11-14):
cpu温度太高怎么办?

网友:
清理换风扇啊,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就说了温度过高

网友:
换一个散热好点的....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风扇呗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为风扇除尘!心得

网友:
有些是设计问题,正常工作不用管它

网友:
清理灰尘,加硅胶,换风扇。。还有可能是测温芯片坏引起的,,我碰到过台电脑,开机CPU温度就在90度左右,实际是连40度不到。。是主板的测温芯片坏引起的,换芯片后好了了

网友:
把cpu风扇拿出来清理一下灰尘 ...然后再往cpu上放一点导热硅脂  ........

网友:
基本是因为散热不行,上硅胶、清灰尘

网友:
机器风扇清理下,看能不能改进散热系统

网友:
清灰吧,半年清一次

网友:
换个风扇,不花钱清理下

网友:
CPU风扇问题!!或者CPU问题

网友:
怎么个高法?

网友:
一般多少度啊??换好点的散热器 在多加点硅胶

网友:
风扇清理下,加点导热胶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呀

网友:
这种问题都要问啊  发热就换 扔得时候记得叫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风扇散热不良(清灰、换风扇)。
2、CPU接触不良(重装CPU、均匀涂好散热硅脂)。
3、CPU座虚焊(加焊 ...

很全面,可以照着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