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2N自动开关机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1-11-14):
同行送来一块华硕M2N的主板(如下图1),说是接上电就自动开机,然后就自动关机。

拿来一看没什么地方烧坏,就测各个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也没短路,上电,测果真如此,一接上电就开机,几秒后就自动关机了,再开机故障依旧。以为主板起保护了,可查了一遍都没发现问题。摄子短接14脚强行可以开机,问题找到开机电路问题。
第一时间量开机针电压0.5V,不正常,开机后直到自动关机都是0.5V不变,难怪会自动开关机。(一接上电0.5低电平就像一接上电就按了开机键,所以开机了,一直都是0.5V低电平没有跳变,就如按了开机键不放开,几秒后就关机了)
跑线发现开机针直通IO IT8716F一脚,(图2)先判断是不是IO拉低了,挑IO那脚测还是0.5V,那就是开机针的供电问题了,再跑线发现5VSB经一个上标为822的排阻给开机针供电的,上电再测电压,接开机针那端为0.5,别一端5V(图3),测排阻阻值813正常,经分析开机针有电压,但是电压偏低,排阻阻值又正常,那只有一个可能排阻虚焊了,加焊排阻,接上电开机针恢复5V电压不再自动开机了,短接开机针,正常开机亮机,此机修复。

 会员11440912元2022-9-27 18:09

3.1

网友(2012-07-01):
思路清晰
樓主觀念清楚...
很不错

网友(2011-11-14):
排阻虚的没遇到过几个,坏的遇见不少。

网友:
楼主分析的条理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的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内功还是有的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就能找到开机针的供电在哪儿?

网友:
上次我见到一个杂牌主板的故障是,CMOS跳线冒针虚焊了。

网友:
开机针脚上拉电阻虚汗了。。。。真的汗。。

网友A:
电阻虚焊拉低开机电压?

网友(点评):
不是拉低,是电压没过来

网友:
这个822的电阻坏,或者虚焊,是华硕的通病,对新手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给楼主加分

网友:
看来还得学习跑线啊   找问题比较明确  收藏啦

网友:
高手啊,要是我我都修不出来。

网友:
故障虽简单但分析的很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饼哥等人的奖赏,谢谢兄弟们的支持肯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来分享经验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跑出供电到开机针,这是做维修的基本功

楼主能在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虚焊拉低开机电压?

对,加焊排阻就OK了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啊

网友:
基本功好扎实啊

网友:
不错,图片清晰、明了。层次分明

网友:
没有电路图全部跑线路的吗,还是有电路图的。

网友:
开机针直连IO,开机针通过822电阻与5vSB相连,给开机排阵提供待机5V高电平!822电阻一端有5v,另一端0.5v,而电阻正常没有变大,最有可能就是虚焊,加焊解决!
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相机

网友:
请问楼主m3n78-am与你的这块主板的开机电路相同吗
我朋友的这块主板为上电就开机,但不自动关机

网友:
没修过M3N我不是很清楚,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

网友:
基础好 细心的人 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好经验  楼主辛苦了   以后大家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基础扎实 事半功倍

网友:
晕,一个“顶"字就是10分啊

网友:
楼主,首先就要量一下排针电压了,看电压正常不正常啦

网友:
楼主很强啊,排阻一般很少有人量的

网友:
排阻虚焊? 楼主真牛

网友(2011-12-20):
好羡慕兄弟的基础理论,有理论指导当然所向披靡了。推荐一本书怎么样,电路讲的比较透彻的。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排阻虚焊怎么就电压拉低啦

网友:
真细心啊LZ

网友:
一般测排阻阻值正常可能就会查下一步去了 楼主很细心 经验丰富啊

网友(2012-03-24):
图文清晰,新手学习了!

网友:
对于像我这样的小白,要的就是像这样易懂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