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N68全集成主板,到开机LOGO画面自动关机的修复。

楼主(2011-11-14):
此板因为到LOGO画面就关机,并且跑码什么都正常。说明两点。一是可以正常开机,二是有部分开机电路短路或虚了。于是直接查开机电路,开机针,以及桥供电都正常,因为是单桥板,所以问题在桥上,于是直接加焊桥,再开机OK,装个系统成功修复。NVIDIA单板板问题多是桥。

网友(点评):
配上实际图片 更好

网友:
思路明析 果断加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