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在pc电源中的连线?

楼主(2011-11-14):
像-5、-12这样的负极和220v的地线是连在一起的,在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交流干扰?还有就是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呢?
使用
电源

网友:
负极一般是和地线连在一起的,有了低通虑波不会会有干拢,因为要形成一个回路报以要连在一起

网友:
-5 -12 和 300的地不是同一个地 你用万用变测下酒知道了

网友:
觉得二楼说的对。但是没研究过。

网友:
-5 -12 和 +300的地不是同一个地,它们之间有一高压电容相连。

网友:
你不会搞错吧??220整流后是热地 怎么可能和冷地连在一起。那样的话就会出人命的哦。你的小命就没了。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啊!

网友:
带着求知的心态来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