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网卡问题 小白请教下

楼主(2011-11-14):
我上门给客户装系统,装好了 网卡驱动 左边老是有个黄色问号,这是驱动没装好 ,我试再装其它板本的系统 ,还是老样子,用万能驱动包装了网卡驱动,重启还是不行, 这装不好就上不了网,能上网就好下驱动了,唉 后面都没得收费到! 各位对这怎么弄啊
上不了网
重启

网友:
网卡驱动不对,没有识别,上门的时候最好带多一些工具,比如说USB网卡,声卡,之类的,这样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重新再装一遍!

网友:
多搞几个驱动精灵吧

网友:
带张PCI的网卡直接给他换了

网友:
技嘉的鸟主板网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上门装系统工具要带齐,特别是碰到网卡驱动问题时,要么带一个USB网卡要么去下载一些主板常用网卡最新的驱动,像Realteak这个网卡蕊片大部份主板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
PCI槽和网卡金手指哪怕只有一只引脚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见。

网友A:
刷一下金手指试试吧

网友:
在其他的机在上装了 在安装过来了

网友B: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万劫连击
61.147.73.2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