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

楼主(2011-11-14):
昨天接了个联想旭日N440A 顾客拿来的时候说看电影之后就死机了 再开机不亮  开机检测报 一长两短 拆机维修显卡 看显卡是7300的显卡 顾客说要换改良的 手里正好有7300改良的显卡 换好之后开机还是报显卡 怀疑不能通用 又找了一个和本机一样的显卡上了之后还是报显卡  请问是哪里的毛病  谁有这个BIOS  给传一下  谢谢  在线等    INTER 独立显卡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现在没有做好哦 还是你自己买的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显卡上面的电容是不是都有电压,会不会缺供电

网友:
是不是联想独家设计的965芯片组却配了7300而不是630芯片的?

网友:
给你发个,可以刷好的,我都刷过几次,不行就是你板子问题

n440(9577)25x80v.zip

网友:
我也遇见这种问题了,不过我这个换好之后亮了,可是不到一个月就返修了?这台机器有什么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