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板子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1-11-14):
有几片昂达NF4的板子   开机了  就是不跑吗  测试卡不亮      测了一下  内存供电不正常   该从何下手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查内存供电电路啊

网友:
这个问题知道了,就要干下去呀

网友:
自己查啊。就说个哪就没了

网友:
查供电场馆s极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及g极电压。

网友:
都知道内存供电不正常了那不修供电修什么??

网友:
就从内存电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