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不显示

楼主(2011-11-14):
手上有一台THINKPA T400机子,接机时客户说点不亮。接电源,电流二上二下后第三次可以显示(当时想有COMS电池不应该后这样呀),打发客户走后,再测机,不亮!拆机。。。
裸板测,电流跳变为0.01-0.08-0.5-1.05---0---0.6-0.95---0---0.5-0.9-1.15不亮!后来发现,电流跳变完成后,用键盘强制关机,待机0.01,片刻还会跳变到0.08,此刻摸板子也没有烧手的地方!请问高手是不是板子有微短路的地方???
最先以为是显卡,重植一样不亮!
会回跳到0.08,认为有短路,把声卡,网卡,PCI接口芯片都去掉还是一样!换了一个新南桥,还是一样!
这个本用的是AC82GM45的北桥和ATI的独显卡,应该是有双显功能!难道是集显的北桥不过?找了一个拆机的北桥做上,晕了,这次电流上跳到0.95再也没有连续的二次反复回跳了!修的没脾气,该下班了,明天再继续!
请高手或修过这种本的老师们指点指点吧!期待中、、、

网友:
故障被你搞北桥的时候扩大了,之前的北桥应该是好的,945以后的北桥我就没有看到坏过,当电流到停到0。08时应该可以摸到哪里发烫吧,不过这个真不好修,毕竟可以走字的机器,

网友:
加油  明天继续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