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LG w2253TQ 开机黑屏 不亮

楼主(2011-11-14):
求救  !!!LG w2253TQ  开机黑屏 不亮  开机的时候指示灯会全部亮一下  然后 就有一个亮了  有没有有那位哥哥 遇到过啊  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查一下是否是LG闪屏门的屏,换屏。

网友:
要看这一个灯亮的颜色,待机是黄色的、有视频信号输入时变成绿色。机器要是绿色你就看电源22V功电有没、高压板、灯管这些问题。灯管的可能大点,这可要动手能力强点、心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