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7L01HM不定时、无规律花屏求助

楼主(2011-11-14):
一台37L01HM电视开机时收看一切正常,放一会后突然花屏(满屏不同颜色的宽窄不等的竖线或竖带),同时声音也没有了,只有噪声,关机后马上开机又可以正常看一会,今天上午我去看的时候开始看了大约5分钟左右就出问题了,关机马上开机看了1个半小时都不出现问题,朋友说等以后出了问题再找我去修,为了下次去之前心中有数,免得再跑空路,问问须在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故障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驱动芯片焊焊试试看!

网友:
液晶屏的问题,这种情况像是主板的问题但一般换了都解决不了.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出问题时声音应该正常吧。

网友:
查看驱动板是否有虚焊,更换屏线

网友:
“关机马上开机看了1个半小时都不出现问题“,说明屏,驱动板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是电源板供给驱动板的滤波电容和整流二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