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和复位电压过高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1-11-14):
梅捷AM2,,NF4的单桥,,,在CPU假负载上测其它电压一切正常,,但就PG和复位电压过高,,有3。1V之高,,且开机与点复位键时PG没有跳变,,复位正常跳变,,,这两者的电压应该是桥供的吧,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复位电压过高没听说过,应该是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
表怎么可能,,,量其他电压都正常,就量他们不正常,也太智能了吧

网友:
你的内存供电正常吗,一般是由内存供电提供上拉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

网友:
AMD  单桥的就好出问题。

网友:
万用表出了问题

网友:
没听说过,帮你顶下

网友:
神吖,复位都有了没PG???LZ是不是测错了。一般都有上拉供电的。电压过高测下下拉电阻有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