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2.0的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11-14):
一块联想L-a690 2.0主板,拿来时候,说做不上系统,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我换硬盘,CPU、内存,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引导,系统能做上就是一个光标一闪一闪的!不往下走!真是郁闷!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请大家指点下!
cpu

网友:
可以考虑刷BIOS试下

网友:
我这放两个呢,试试

网友:
既然该换的都换了,就只有刷bios了。也可以进入diskgen,调整设置一下分区,重写MBR,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4.0
华业小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换过硬盘不行就是BIOS问题,我试过好多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呀!

网友:
郁闷呀!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2012-01-19):
修好了楼主回复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分享一下经验, 我现在手里也有这样一块板。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2012-02-20):
是不是网卡有问题呢?

网友(2012-03-31):
希望弄好的兄弟,分享下经验

网友(2012-05-27):
还是没修好!

网友(2013-04-27):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硬盘重新建下引导 试一下

网友(2014-01-12):
头疼啊!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头疼啊!也是遇到了同样的

网友(2014-04-17):
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有结果了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片

网友:
联想的BIOS问题挺多的,刷个试下啊.

网友(2014-11-18):
主板能跑码吗?能进PE,重新分区激活下……